【灰原哀】MicroZed开发实录-[2]Linux开机测试~!

楼主(2014-06-16):
本想第二个实验写写PS部分通过AXI总线控制PL部分的LEDSW,但发现这块板子上仅有一个LEDSW,并且都是由PS部分控制的。一个扩展的PMOD也是连接到了PSPL部分的扩展口都连接到了底部的MicroHeader,无法简单的进行外部扩展。

因此决定第二个实验写写板子自带的Linux实验。板子在QSPI Flash中预先下烧写好了一个开源的Linux。简单介绍下整个流程。

(1)JP1JP2JP3通过跳线选择QSPI启动。跳线方式如下。

(2)通过MicroUSB连接J2与上位机USB,装载驱动。

(3)上位机使用Putty建立串口连接。

(4)板卡复位(SW2),可以通过PuTTy可以看到Linux的启动过程。可以通过cd, ls, df, du, find, which等命令进行相关文件的操作。

(5)通过GPIO控制LED

查阅电路图,LED接到了B14引脚为MIO47

①cd /sys/class/gpio

②echo 47 > export  此时增加了文件夹gpio47

echo out > gpio47/direction gpio47设置为输出

echo 1 > gpio47/value      gpio47赋值为1LED点亮

echo 0 > gpio47/value      gpio47赋值为0LED熄灭

(6)通过GPIO读取SW

查阅电路图SW接到了B9引脚,为MIO51

①cd /sys/class/gpio

②echo 51 > export  此时增加了文件夹gpio51

echo in > gpio51/direction gpio47设置为输出

cat gpio51/value        获取gpio51的值,得到为0

cat gpio51/value        按住SW,获取到的值为1

(7)通过SW控制LED

以上可以活动SW的值和控制LED,因此通过以下命令即可实现SW控制LED

cat gpio51/value > gpio47/value

(8)挂载U

使用mnt挂载U盘,即可实现对U盘的读写(U盘为FAT32格式)。

(9)WebServer

ifconfig查看板卡ip,设置上位机ip,使其与板卡在同一网段。

浏览器输入地址192.168.1.10即可打开web页面。

网友(2014-07-26):
楼主,不知道除了linux之外,一些其他的嵌入式的rtos核能在上面运行么?我想把zynq变成一个嵌入式的实时处理器,支持数学库和uIP就行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