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penMIPS实践版(Verilog HDL)发布

楼主(2014-06-16):
      实践版OpenMIPS处理器的设计目标就是在教学版OpenMIPS处理器的基础上添加Wishbone总线接口,这样就能方便的将其挂接在Wishbone总线上,从而可以使用大量开源的SDRAMFlashGPIOUARTLCD等模块的控制器,组成一个SOPC,完成特定功能,成为一个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处理器。

以下是实践版OpenMIPS(Verilog HDL)代码

OpenMIPS实践版(Verilog HDL).rar (30.71 KB , 下载次数: 706 )

稍后会有基于实践版的SOPC、相关文档上传

网友:
顶一个,等了很久。

网友:
楼主,你好,最近我在看你的verilog的实践版,发现在regfile.v中,写寄存器那个always块中的if没有写else,这样在综合的时候会形成锁存,是否可以改进,写完整if-else逻辑呢,还有就是教程只有VHDL版,有没有verilog版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要锁存的,不需要添加else
    Verilog HDL版本的说明会在稍后上传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这个MIPS只支持整数指令集的话,在使用交叉编译器的时候需要额外的控制其不使用浮点指令吗?还是只要程序里面不定义浮点类型的数据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楼主加入浮点运算,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欢迎到http://blog.csdn.net/leishangwen/article/details/36875581查看OpenMIPS的详细信息,会陆续上传

网友(2014-07-23):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想过在SOPC中添加一个协处理器的打算?譬如加入一个AES的协处理器进行数据的加解密,处理器核如何对协处理器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网友:
mem.v中SWL没有对输出数据进行位置调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没有调整,不需要调整,通过mem_sel_o就可以控制要存储那几个字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档中的例子是下面这样,高字节的位置不是固定的,不调整不对吧。

mem 0 1 2 3    addr[1:0]
        E F G H    0
           E F G    1
              E F    2
                 E    3

网友:
楼主自带的例子8_2地址7里面应该存bb而不是44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后应该是0x44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位不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认一下,即将被写的地址里面内容是IJKL,要往里面写进去的数据是efgh吧?如果是这样,上面的图说的就是efgh的位置要调整的。
SWL的意思就是从指定地址开始地址增加存到对齐位置。
数据从要存的数据左侧开始取,取到哪里算哪里。
假设分别从4,5,67开始存abcd,那一定是:
地址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a  b  c
                              a  b
                                  a
若不调整就是:
地址 0 1  2   3  4  5  6  7  8  9

                          b  c  d
                              c  d
                                  d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正确的,应该是0xbb,我的代码有点问题,到时修改后上传

网友:
楼主,牛人啊。。。。。。。。。佩服

网友(2014-10-21):
im currently building a mips arc cpu, thx for sharing.

网友(2014-12-02):
谢谢分享,这个要顶的,而且必须的

网友(2015-03-23):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9-08):
顶一个,纵欲找到了

网友(2017-06-09):
本来就要锁存的,不需要添加else
    Verilog HDL版本的说明会在稍后上传

网友(2018-04-18):
按照书上的流程烧写到DE2的板子里了,但是GPIO的验证没有现象,在检查问题出在哪里了。有一个问题就是SDRAM的ADD有13位但是板子上就只有12位是这个地方有所影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2-28):
回复 楼主:

   所存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不用触发器?

网友(2019-04-12):
雷老师您好,实践版OpenMIPS我想基于DE2-115的cyclone IV芯片上实现,和cyclone II上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