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开发的扇出问题

楼主(2014-06-16):
请问,使用哪些工具可以查看模块中信号的扇出个数?我看到时钟信号的扇出多大2000+,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时钟扇出太大会影响 clk_skew,但是在FPGA中,由于bufg的作用,clk_skew会很小。只要你的时序分析通过了,就无需多注意扇出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的模块发现很不稳定,之前有个减法,运行不稳定,后来找到之后,修改成加法就稳定了,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碰运气。
   请问大概的原因是什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你好
不稳定的现象是什么样的,加法和减法应该用到的逻辑资源是差不多的。
你的时序过了没有?

网友:
同意LS的,加减法在实现上是一样的,你注意过signed, unsigned类型的处理没?另外还有溢出的处理,A-B,如果A小于B呢?如果是相加,溢出了呢?

网友(2015-09-09):
VIVADO 下遇见这个。 时序通过,硬件功能不正常, 代码中使用复用保持特征字, 功能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