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m的跨行搜索问题

楼主(2014-06-16):
在vim中想要使用跨行搜索命令:例如:一个文本
VDD=VDD
+ VSS=VSS

想要查找VDD=VDD后紧跟VSS=VSS的文本怎么实现

我这样查找不行:
/VDD=VDD\_.*VSS=VSS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n匹配换行

.*\n.*

网友:
紧跟是什么意思,+,white space 算吗?

网友:
加个换行符\n

网友(2025-06-24):
请问如果我想把多行搜索保存下来,要怎么保存呢,:v//d似乎不能带换行\n,:g// w!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