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pice模型转IBIS模型中的问题

楼主(2014-06-16):
这个例子是s2ibis3工具自带的例子,具体目录为s2ibis3_v1_1\examples\ex2,请问对于.msg文件都是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这是为什么?

7

7

另外关于pulldown 和 pullup 的数据都有一段非单调,这种问题一般是处在哪里?

9

9

8

8

网友(2014-09-23):
这个软件没用过。可以考虑使用sigrity的t2b

网友(2021-04-30):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咩?应该怎么弄呢?谢谢您~

网友(2023-07-27):
你去路径下面打开看一下这个文件内容是不是异常,异常的话手动改一下

网友(2023-10-11):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3-11-24):
在ibis仿真时,总电流的计算公式是将pullup/pulldown+power clamp+gnd clamp,所以为了保证不重复计算,pullup/down的电流是减过clamp电流的结果,而clamp电流在电压小于0v和大于vdd时,变化很大,因此pullup/down并不与mos管特性吻合,可以看这个文档的P54-56,官方建模流程里的数据也是不单调的。而且用这个数据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2025-11-12):
这个问题是因为新的hspice是不会生成msg文件的,所以也就无法删除msg文件了,修改掉java代码,重新编译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