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if判断和非阻塞赋值

楼主(2014-06-16):
请问,如果用下面的代码来判断,if是判断的CLK上升沿到来之前的Start_Sig,还是CLK上升沿之后的电平?如果在这个上升沿Start_Sig的电平也发生变化,该如何判断?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i<=4'd0;
                        end
                else if(Start_Sig)
                        case (i)
                                0:
                                1:
                        endcase

还有就是非阻塞赋值,例如Start_Sig<=1'b1;是在下一个CLK到来之前就更新完LHS变量的值,还是到来之后更新?恳请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
貌似是将跳变前后分为 0- 0+ 两个时刻,按照经验仿真来看,if判断时用的是0-时刻的值,例如Start_Sig上升沿,if用0做条件判断,下降沿,if用1做条件判断。

网友:
第一个问题:在时序逻辑中,if语句判断的Start_Sig是上升沿前的,上升沿时Start_Sig的电平也发生变化则下一个上升沿,if语句才能检测到
第二个问题:一般非阻塞赋值用在时序逻辑中,故非阻塞赋值是上升沿后值再更新。

楼主: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上升沿后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