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泪奔AC-DC系统仿真,求助、求助...

楼主(2014-06-16):
大家好!     我现在在做一款原边反馈AC-DC芯片,在做系统的仿真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实在是难以解决,泪奔啊,希望大家能够指点指点啊!!!问题如下:
     1.原边反馈AC-DC芯片在系统仿真中,使用到的变压器是怎样来模拟加入到spectre中来仿真的;
     2.系统仿真中用到的一些外围器件,例如:整流桥堆、变压器次边和辅助边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功率MOSFET开关、RCD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这些器件都是怎样加到进来仿真的。
      之前我使用了Cadence理想库中的理想器件来进行仿真,在仿真的过程中总是不收敛。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啦,:'(:'(:'(
      下面是我参考的外围电路图:

网友:
都会使用泪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了很多天都没搞定啊,加入外围器件的spice model仿真不收敛,

网友:
在仿真的过程中总是不收敛
=> 捨棄 transformer model  , 一般使用 inductor 都會如此

可以使用 transformer moacro model 使用 其他 IDEA 元件

如果你跑電路很小使用 inductor transformer 還可以
但是整個 system 不能.

另條路把 circuit 變 macro model 使用 simetrix , Pspice  (I-spice 不推薦)

再不能 , 就先使用 PSI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一下你说的那个transformer macro model是怎样得到的啊,望指点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啊,这个是做的一个毕业设计啊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都在这个帖子上,
仿真不要加这么多外围,EMI 整流都去掉

网友:
系统元件只要有RCD 变压器 辅助绕组供电所需的diode 电容 启动电阻 Vcc电容 副边二极管和负载电容,其余的元件可以拿掉。
仿真的目的是看芯片内部的东西,所以外围的元件只要能使系统工作即可。
变压器用电感和互感组成,如下图。其中的电阻是寄生电阻,没有考虑漏感,相信漏感对芯片本身的影响可以先搁置。
至于二极管的模型可以到一些厂商的网站去下载,找个通用的即可。
仿真不收敛的问题,确实比较头疼。
如果会veriloga,那最好了~~

网友(2014-10-12):
毕设就用PSIM好了,简单易上手,适合原理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