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助,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6-16):
求助LVS错误,做LVS时出现如上图INSTANCE错误,请问下高手,怎么把原理图的M改为LDD   注:原理图的MOS管是PDK里的,版图也是通过LayoutXL出来的.

网友:
这是不是用错runse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去确认下

网友:
有个简单方法,跑完LVS后,在export的schematic netlist的 定义部分加入*.LDD, 然后找到M (LMNA65),用$LDD【LMNA65】替代。用这个修改后的spice文件跑LV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实在tool=>CDF 下面改吗?  CDF菜单下有Edit; copy ; delete ; scale Factors 能具体点怎么改吗?是该MOS管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你提出的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 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导出网表的对话框中选上Check LDD  就可以了.

export==>CDL==>出现对话框,把对话框中的ckeck LDD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