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gm的问题

楼主(2014-06-16):
图中说要大的gm,所以要小的vgs-vth,大的W/L,大的ID。gm=2ID/(Vgs-Vth),ID不就包含了W/L么,怎么还要同时增加W/L和ID???

网友:
首先你要注意,这里的设计变量是哪一个,这是设计的不同项,偏置电流的大小是由电流镜镜像给过来的电流决定的,不是由你这个设计的管子决定的,你可以选择电流是多大,第二,电流大小选定之后,那w/l和 vgs-vt就是一个相互制约的量了,你要得到小的vgs-vt,就需要加大管子宽长比了

网友:
这里要减小 VGS-Vth 如果你不增加 W/L 还有什么方法增加 ID?如果认为MOS管的 ro 无穷大的话

网友:
大的W/L指的是MOS管的设计,大的ID指的是要给这个MOS大的电流。是不同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