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iquad

楼主(2014-06-16):
biquad是双二阶,这种结构的双二是什么意思?传输函数分子分母都是二阶的?
Biquad Switched Capacitor Filter呢?

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内容:MAX261是美国MAXIM公司推出的CMOS双二阶通用开关电容有源滤波器,其内部含有两个二阶滤波单元。

so biquad的意思就是两个二阶的意思么?美信的biquad filter有一个经典结构,难不成这个biquad就只是指这个(种)特定结构么?

想不明白了啊,求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google也上不去,坑爹,度娘啥都不知道

网友:
biquad is also called bi-linear, basically in the frequency response, the denominator is second order while and numerator can be as high as 2nd or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ks,

网友(2014-11-27):
In signal processing, a digital biquad filter is a second-order recursive linear filter, containing two poles and two zeros. "Biquad" is an abbreviation of "biquadratic", which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Z domain, its transfer function is the ratio of two quadratic functions

网友(2017-09-25):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