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功率管如何防止latch up

楼主(2014-06-17):
小弟初步接触到电源类芯片的版图设计,对其中功率管如何防止 latch up 的知识太微薄,想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无非是将功率管与其他器件拉大,最好再加上guard ring

楼主:
功率管发生latch up的几率很高,guard ring 需要怎么处理,如:有没有一个经验性的多大范围需要有guard ring(功率管一般会有很大面积)

网友:
功率管画的时候要注意:
1.        和其他管子距离放大
2.        Guardring 和管子本身也不能太近 避免边缘的管子和中间的管子因为GUARDRING环境不一致。 P和N的guardring 都需要
3.        设计的时候不能有薄弱环节 比如靠边缘的管子 和 corner 的一些环境 要求一致
每一排的间距 都要一致
4.        功率管d 端要特别注意 contact 和 poly距离拉大 contact 和 上下两边的OD边缘距离一致。面积允许时加电阻
5.        不能用button O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以N-channel VDMOS为例,工艺上比较在意的是P-Body的掺杂,比较常见的是将P-Body的接触孔做得比N+ Source所处的台面还要深,并进行P+孔注入,以降低Body电阻,避免雪崩时Body区由于空穴的积累而电位抬高,使得寄生NPN管开启,最终热损毁。

网友(2016-11-04):
受益匪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