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薄铝和厚铝如何选择

楼主(2014-06-17):
顶层金属中薄铝和厚铝应该怎么选择?
据我了解是与封装工艺有关系,能否请高手赐教!

网友:
终极决定因素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吗?第一看电流是否满足,但是电流的话,画宽一些也是能满足的!这怎么考虑,
第二,有些封装厂的设备在封装的时候对PAD的应力不一样,对顶层铝线厚度是有一定的要求,一般封装厂的封装应力对顶层铝线厚度要求多少?请教。。。。。

网友:
电流不同,bonding 线径pad尺寸不同,应力不同,要求不同厚铝。还是电流决定的,

网友:
铜线封装、金线封装和输出电流密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有什么资料可以看看嘛?能否推荐下。

网友:
这个要向封装厂要

网友:
不同封装厂要求不一样

网友:
电流决定的,最小压降,最小电感,最小线宽都和Imax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