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ERC

楼主(2014-06-17):
calibre lvs run出的结果中ERC里"Softchk Database" "ERC Results"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分别指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SOFTCHECK是查一些没有tie电位的tap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或是tie 不同 電位的

楼主:
那"ERC Results"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e不同电位”是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
就是接不同電位
如 AGND DGND
浮接 程式會給他一個 net name
也會被認為是不同電位

网友: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一般不用看,太多了,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用calbire RVE 看,
直接查ptap或ntap,很快就能查出了

网友(2014-07-21):
是应该先检查ERC错误呢,还是先检查DRC的错误呢,我觉得有时候改了DRC的一些soft的问题后,自然而言的ERC的很多的错误就没有了

网友(2018-01-11):
Thank u very much gu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