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失真、输入输出波形

楼主(2014-06-17):
运放输入输出信号波形如图所示,这个正常么?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Do you have AC coupling or capacitors in your design? IT looks like they are present and the output stabilizes to common 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运放偏置中的mos电容吗?图片中红色圈中的电容,这个电容大小我该依据怎么来确定,谢谢

网友:
需要到GND 1pF 这么大的Cap?

网友:
是可能的...

网友:
这不叫失真。你的bias启动时间比较长。运放的正常工作状态没有建立。

网友:
先看dc,再看trans

网友:
输入输出共模不一致,一需要检查运放,二范围反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真可能是电容值给大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电容值是我随便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我先检查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