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BM的BiCMOS电路问题,那位大牛知道?求教!

楼主(2014-06-17):
问题:在BiCMOS工艺中,设计一个最简单的共发射级放大器,如图;
在合理的基极偏置下,我查了NPN的工作状态,gm,beta等都正常,但是进行交流仿真的曲线不正常(低频时小于1,高频是上翘到3左右),和理论计算相差非常大,而且曲线的形状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注: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曲线形状正常:1.NPN的发射极不连接有源器件,可以连接无源器件或者直接接地;
                                                2.在有源电流源上连接两个差分的NPN的发射极;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那位大牛知道其中奥秘,我觉得有点矛盾啊!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单级没有这么接的,你相当于射极接了大电阻,射极反馈,Gm=gm/1+gmR,你接了大电阻,R为无穷大,整体的跨导约等于0,哪里还有增益。

网友:
AT high frequencies I often find improvements using HBT current mirrors other than MOS ones.

网友:
如果是single ended的电路 没有这么接的吧 3楼已经说了原因了 高频增益上升 是因为 MOS的电容 起了一定的短路作用 所以 degeneration变小了
接差分的肯定可以 因为差分的地在对称点处 接的这个电流源对差分信号没有影响
LZ卫生不把这个MOS电流源接到 C 端去

网友:
1, 发射极连接电阻或者是MOS开关,相当于减小单级GM
2, 差分的交流地在NPN的射及

网友:
弱弱问一个,IBM的SiGe BiCMOS工艺对外开放吗?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明白了;有时候自己陷进去就有点糊涂啦!

网友(2015-12-14):
CMOS 用於低速.
BiCMOS 用於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