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看sequencer中main_phase的default_sequence是什么?

楼主(2014-06-17):
各位:      最近在学着使用UVM VIP,但是有一个sequence根本不执行。我想确认一下是否正确的将该sequence赋给sequencer中main_phase的default_sequence。该怎么操作呢?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sequence不执行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在simulator的时候,将uvm_verbosity设为UVM_DEBUG, grep message ID = “PHASESEQ” , 就有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
     请问,如果出来的结果是:eth_env.phy_vip.sequencer [PHASESEQ] Starting default sequence 'ethernet_directed_sequence' for phase 'main'的话,是不是说正常把sequence配给sequencer,但是sequence有问题,跑不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或许是你的driver没有动   因为接口信号的问题 ,比如reset  clock ready 等 导致 driver没有call get_next_ite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已经解决了,确实是reset的问题。

网友(2024-08-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