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vivado中如何分配差分lvds管脚啊?

楼主(2014-06-17):
在vivado中分配FPGA->DAC的管脚,差分lvds标准的,如何分配?请高手帮忙指点!!!
多谢!!!

网友(2015-01-12):
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2016-11-29):
回复 楼主:

   vivado里面怎么设置差分管脚啊,高手请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分配的差分引脚的信号摆幅是3.3V。。我是输出固定的后用电压表量的。怀疑动态输出可能就好了.其实是我信元不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指教一下怎么分配差分管脚吗,貌似与直接分配普通io不一样

网友(2018-11-12):
您好三年后的我来挖贴,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想用到LVDS但是不知道对应的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