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endpoint memory写要设置点什么吗??

楼主(2014-06-17):
仿真时,我在RP里发了个memory写的命令,且在EP的DLL里看到有数据,在TL里的没有了??

请问一下,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有配置??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奇怪,当传输数据只有一个32位时,在事务层是没有数据出来,但当数据为2个32位时,事务层就会有数据出来

网友:
读EP状态位或者AER寄存器,看有没有出错指示,是什么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一下,EP状态位没有变化。更奇怪的是EP居然发了ACK。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