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pci9054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17):
本人做了一块FPGA+PCI9054的CPCI板卡,电路按照官方RDK设计,上下拉电阻、空白EEPROM都焊上了,通过CPLD给了LOCAL侧时钟,其他逻辑都没有,只给了时钟.test 管脚和EEPROM管脚都设计成了上下拉。把板子插上去之后,不管test eeprom怎么拉 ,都能直接进入系统,但是检测不到新设备,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块板卡根本没起作用,被计算机忽视了,因为看到之前的帖子说有进不去 系统,bios检测不过什么的,我的完全没有,不管怎么都能进系统,但是找不到设备。也量过PCI_CLK正常,PCI_RST为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求大神指教!!

楼主:
自己默默顶一下,大神都养精神看世界杯?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LHOLD信号变高了,LHOLDA也给了高电平,还是原来的情况,没有进展啊,有没有最近在调PCI9054的一起讨论下。QQ215823001

网友:
PCI9054 ..很多年沒碰PCI BUS
N 年我是透過 pci controller 使用 FPGA 去溝通 pci controller .
當年是送信號去 read

pci bus 端須 host 那邊寫軟體送 data ,  pci controller 收到會寸FIFO 內
  我的FPGA 再去讀走 data ..

你說 FPGA+PCI9054的CPCI板卡
為何 eeprom 是 空的也動?
很多BUS 不論USB 或PCI 須要 提供一些CODE 給HOST

PCI CHIPSET 那邊才會發信號問PCI BUS上面 pci 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