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新手求助 Cadence 的LSW窗口层的可选性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17):
先点AS,这时所有层可选,然后点NS,这时候右击要选择的图层不管用,选不了层,所有层都是灰色的,我师姐的就 ...

先点AS,这时所有层可选,然后点NS,这时候右击要选择的图层不管用,选不了层,所有层都是灰色的,我师姐的就 ...

先点AS, 这时所有层可选,然后点NS,这时候右击要选择的图层不管用,选不了层,所有层都是灰色的,我师姐的就可以正常操作,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笨,问师姐嘛

网友:
刚好看到,顺便给楼主提个醒:低下你的头,看看你的键盘是否设为了大写,哈哈,没错吧~~~
这会知道原因了吧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CapsLock 會鎖住一些功能

网友:
同意上面两位的观点,看一下有没有锁定大写了

网友:
二楼很赞啊

网友:
有师姐当然要问嘛

网友:
大写键开了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
居然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学习了,大写锁定。。。

网友(2015-12-23):
回复 网友A:

好机智,抖得一手机灵~

网友:
哈哈,我之前也犯过这个错

网友(2016-03-04):
大写锁定

网友:
完全有可能,误操作

网友(2016-05-24):
哈哈,我也傻了

网友(2024-05-07):
没有大写锁定,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