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尺寸MOS开关的开关信号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2014-06-17):
对于W/L=90u/0.1u的MOS开关,栅极上的时钟信号需要用一个大尺寸的驱动电路去驱动MOS开关。用一个nmos为W/L=40u/0.1u,pmos为80u/0.1u的反相器去驱动,SR为30ps左右。
这么大尺寸的反相器同样需要一个比较大尺寸的反相器去驱动,这样时钟信号的需要通过多级反相器
级联,会造成很大的延时吧??

请问大大,对于大尺寸的MOS开关,怎样去驱动它?

网友(2014-10-31):
请参考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书上的延时有关章节,上面有反相器的宽长比和级数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