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验证流程

楼主(2014-06-17):
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实习,验证。公司用的是nc_verilog +debussy 看波形。testbench中会调用C程序让 芯片工作。公司里面没有学习文档。我不知道学习的方向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基础的资料推荐给我。能让我深入的了解   到底什么是验证。谢谢各位了

网友:
现在讲的验证一般在某种平台下进行,UVM比较流行,其次OVM和VMM。这些验证平台对芯片规模上去后的产物,小规模的芯片个人感觉不值得使用这些平台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是怎样的基础,现在是UVM比较流行,但是在用UVM方法学这之前你必须要有一定的system verilog的基础(SystemVerilog验证(原书第2版) 这本书入门不错),另外还需要有验证的基本思想。另外我看到你们公司应该是用c来写testcase的,你可以了解一下DPI的一些应用。至于UVM的相关资料,相信在eetop上有很多,或者你可以去mentor公司的官网是下载。

网友:
同样求教

网友:
如果你是在大公司的话,其实学习验证flow很重要,因为他们的TB已经很完善了,脚本的使用和学习是你第一步应该学习的,验证需要你对perl、shell、makefile都要有相应的了解。其次就是在此基础上,搭建测试平台,先从小的module 开始,当然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向UVM转,不过UVM在module level的验证上还好,但是到大的chip level不见得很好用,而且现在的module 都不小了,搭建一个好的、可复用性强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探索的很多,抓紧学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好。。

网友:
SystemVerilog 的 DPI (Direct Programming Interface) 可以簡單的引入 C program. 你可以找找 NC 在 doc 裡面的 pdf 文件.

网友(2016-12-19):
我跟你现在面临同样一个问题,不过已经过去两年了,你估计已经熟悉了,我还要摸索,并且我还是模拟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