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大尺寸mos管变成叉指结构

楼主(2014-06-17):
如题,在virtuoso界面,我想把一个大尺寸的MOS管,变成叉指结构,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哪位大哥给说一下,
另外叉指结构有哪些好处啊?

网友:
pcell?随便改啊!叉指结构啊,gate的寄生电阻小啊,而且Cgs和Cgd也小。

网友: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假如一个宽100长2的MOS管(举个例子)想改成叉指结构,你直接Q它的属性,把宽改为20,finger改为5,不就变成叉指结构了?
更大的管子也一样,甚至可以多分几个,排成阵列形式。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直接在PDK里调用管子,Q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而且还可以减小寄生电阻,从而使得RC时间常数也减小,晶体管可以更有效的工作

网友(2015-03-11):
那叉指结构的源极漏极怎么分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最左或最右开始,奇数列你认为是源,那么偶数列就是漏了。   源漏可以互换的嘛。源-漏-源-漏……或漏-源-漏-源……

网友:
改finger就叫叉指结构呀??

网友(2016-02-29):
那上下如何分隔呢?

网友(2017-03-15):
3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