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实现TCP协议

楼主(2014-06-17):
本人在用FPGA实现以太网通信模块,现在在实现网络层和传输层的模块。我看见实现用verilog实现UDP+IP协议的文献有很多。我现在想用verilog代码实现TCP协议,不知道这个方案难不难,有哪位大神实现过吗?在要求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简化TCP协议中的某些过程,比如把发包长度固定住,不知道这些简化过程能否行得通。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很难,非常难,对你很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知道难度很大,但是如果只是为了降低丢包率,在每个数据包的发送过程加上确认环节,只是在UDP协议的基础上加上这个确认环节,你说可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仅仅只是udp包,且是几种固定格式的报文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TCP协议不建议用verilog逻辑实现
分支情况很多 软件实现这个更适合
实在要用FPGA实现 可以构建SOC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 lwip  。 几分钟构建edk 环境, lwip 实现 TCP/IP协议栈。  你这个多久能搞出来。

网友(2015-05-0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VERILOG 实现TCP了?求指导 QQ 545606920

网友:
高手云集呀。

网友:
这个使用逻辑电路实现不太现实,因为分支太多,建议你使用SOC的架构来实现。
MCU可以用MCU或者ARM,CRC和Whiting可以用LFSR实现,其余的建议用软件实现。
我做过Bluetooth4.0,觉得以后复杂的关于协议的设计必须上SO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下您,有没有EDK的学习资料,我想用EDK实现TCP,但是不知从何下手,谢谢!

网友(2015-10-12):
楼主,tcp/ip搞得怎么样了,能交流一下吗??244816711

网友:
看来是很难啊

网友:
楼主搞出来了吗

网友:
TCP太难了,UDP还可以,建议TCP一些不用的东西能砍掉就砍掉吧,很复杂

网友(2016-04-04):
Microblaze下的lwip效率也太低了,有没有高速一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