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d device in LVS check, 导致芯片内部可能短路。

楼主(2014-06-18):
各位兄弟姐妹,
    我最近在测试芯片,但是发现有几处可能出现了短路的问题。回头查版图,先说明一下,留片的时候,版图用的是老的PDK,但是现在检查版图的时候转换成了新的PDK.老的PDK版图没有任何问题,LVS全部通过。但是转成新的PDK以后,检查LVS的时候通过不了,报出来的错误有property error,incorrect instance,并且还有extraction result warning。就在这个extraction result warning里面,全部都是关于BAD DEVICE (在我的电路中都是dummy device)。而且在property error 和 incorrect instance的问题也都是关于dummy device的。同时不管是在老的PDK还是新的PDK中,DRC并没有抱错。当我删去这些dummy device之后,重新检查LVS,LVS顺利通过。这个问题让我十分费解,如果说dummy device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被损坏了,为什么不在DRC中抱错,而在LVS中抱错。并且LVS的错误只在新的PDK检查中才出现。但是在新的PDK中LVS报错的地方跟测试到的短路地方非常一致。所以我猜测是由于dummy device损坏了,并且还同时损坏了dummy device紧邻的器件,所以导致了短路。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啊,帮帮忙吧。多谢啦。

网友:
dummy device做坏的可能性会很低,应该电路设计时或layout设计时存在问题,
你所用的dummy device很可能是gate floating的状态。

网友A:
dummuyDevice做坏了的话,正常器件还不一样坏掉啊。
我猜有可能是你的dummuyDevice接错节点了。
有些没经验的线路人员想当然的认为所有dummuy器件都是接到地线或电源线上的(P管三端接电源,N管三端接地线)。
但hotwell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会导致短路情况发生。==>这种错误,我见到其他人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的回复了。在测试中我发现也可能是出现短路了。至于你提到的hotwell的问题,我第一次听说,确实没有经验,能否再说的详细一点。最郁闷的事情是用老版本DRC,LVS检查的时候没问题,所以也没太注意,后来改成新的版本之后,LVS过不了了,这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很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的回复,非常确定dummy device没有float,都连到了相应被保护的器件的source。开始我以为可能是老版本的DRC不够好,在antenna check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所以导致dummy device的gate在生产过程中被击穿了,但是后来觉得如果只是dummy device的gate被击穿了也没什么事情,本来就是短路连接的,只要被保护器件没事儿,一样可以工作。但是后来发现dummy device应该和被保护器件短路了,也就是dummy device和被保护晶体管的最后边的两个finger连在了一起(并且可能是被保护器件最外面的两个finger的source和drain也都连在一起了),只有这样才可能造成短路,而且在LVS报错中也显示找不到被保护器件最外面的两个fing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啦,我查了一下,对于hot well的定义,我只查到了hot nwell, hot nwell is a term for n-wells that are not tied to vdd!.但是我出问题的地方是psubstrate, NMOS,并且我十分确信pmos所在的nwell全部接到vdd!了。

网友:
对比下两个LVS rule文件的异同。
“当我删去这些dummy device之后,重新检查LVS,LVS顺利通过。” 怀疑只是FILTER OPTION不一样而已。

网友:
hotnwell通常是指不是最高电压的 nwell, 相对应就是cold nwell,也就是电压最高的nwell,

如果只有一个电压, 那就没有hot,cold之分了,缺省都是cold n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你的回复,其实我也很想对比LVS文件,但是老版本PDK已经全部删掉了,强迫我用新版本PDK,所以现在真是有点死无对证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顺便我想问一下加dummy的方式,我的dummy一般都是加在source上的,也就是说source的电压是什么,dummy的电压就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方式没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设计未完成前就删设计数据是一大忌啊。没占多少地,留人家一点生存空间呗,删了也没啥好处,不删也损失不了啥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A:
dummuyDevice做坏了的话,正常器件还不一样坏掉啊。
我猜有可能是你的dummuyDevice接错节点了。
有些没经验 ...

大哥,那dummy器件应该怎么加那,而且hot——nwell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比如用深n阱管,放大器输入管衬底和源极接一块消除衬偏等等,为什么会导致短路那?

网友:
大哥,那dummy器件应该怎么加那,而且hot——nwell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比如用深n阱管,放大器输入管衬底和源极接一块消除衬偏等等,为什么会导致短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