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grammable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问题

楼主(2014-06-18):
好不容易把放大起的CMRR提高到100dB了。可惜的是一旦我放上电阻反馈就只剩下50dB,原因是我电阻反馈里需要有Mos switch,用以选择不同的gain。 可惜的是,当输入正负端的电压都上升,mos switch两端的电压跟着输入共模走,因此输入两端的电阻会有所改变,因此,放大倍数也会有所改变,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都足以让cmrr降到50dB。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的产品。电阻反馈电路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才可以做出不同的gain呢?

网友:
加个共模反馈,放大器的共模输出不应该变太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三个放大器的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和共模反馈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