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我的sequence会卡在`uvm_send环节了呢?

楼主(2014-06-18):
各位:      正在学习使用UVM的VIP。目前情况是sequence已经跟sequencer绑定,能顺利执行body中的`uvm_create()和随机化部分,但是却卡在`uvm_send()了。
      driver是VIP提供的,内部代码是加密的,没办法在里面增加打印信息来debug。嗯,VIP使用的transaction是base_transaction,我在自己的sequence中使用的是cust_transaction,cust_transaction从base_transaction extend 而来。我在想,是否是driver中执行$cast不对导致的问题呀?如果是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不是transaction类型不匹配的问题的话,还有哪些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呀?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晕,我都放弃在sequence中使用cust_transaction,直接使用base_transaction了,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没看见`uvm_send()后面的代码有执行的迹象。
有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重载一下uvm_sequence里面的task pre_do(), function void mid_do(), function void post_do(), 在这几个methd里面加上打印message,在跑一下,看看停在那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加了message  一个都出不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driver还没有执行get_next_item(),可能是interface的上的signal状态还不允许driver执行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样子还是绕不过driver去呀。我先看看interface上有什么不妥吧。好像我另外一个帖子也是你回的。再次感谢!

网友C(2014-07-22):
你看下是不是卡死在monitor了。

网友D(2020-09-28):
我吐了,2014的问题,2020年还在遇见,大锅还在用eetop吗,回复一下我呀,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还有人维护么,这个论坛

网友(2020-10-3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问下各位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啦

网友:
坛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的是synopsys 的vip作为apb master,也是卡在uvm-send的地方,之前问题有解决么,能否分享一下,多谢大神!

网友:
坛主大神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synopsys vip作为apb master,在发transaction的时候卡在了uvm_send地方,能否分享一下您的解决方案,谢谢大神!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D:
我吐了,2014的问题,2020年还在遇见,大锅还在用eetop吗,回复一下我呀,怎么解决的 ...

这个问题我在2023年也遇到过,时隔9年时间,白驹过隙。结论就是VIP的interface有些信号没有被赋值。注意是VIP的if,不是DUT的if。

先说我的情况吧,我用的是AHB VIP,跟题主的APB不一样,但我觉得方法应该是通用的。
按照synopsys的参考手册,env中所有的配置都配好了,例如正确config_db了interface、正确config_db了ahb_system_cfg、正确激活了ahb_master[0].is_active = 1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唯独卡在了uvm_send。于是再看了看接口。

当AHB VIP master的interface连接到DUT上时,对于单master,单slave情况,无arbiter,无decode模块,连接如下:

看起来一点问题没有是吧?可是实际上在怎么都无法发送transaction,检查环境好几遍了无法发现问题。后来查看VIP AHB master_if[0]的所有interface,发现hgrant信号是x态,且hburstreq一直拉高,这就奇怪了,也就是说我的master一直在请求总线,但是总线无法让这个master动作。

于是想起来,原本应该是master发送hburstreq请求总线后,在多masetr情况下,arbiter应该返回一个hgrant信号给当前masetr,如果是1就让该masetr动作,如果是0,则该masetr一直请求总线,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hburstreq一直拉高。

但是由于我的环境中并不需要arbiter,所以hgrant无反馈输入信号给master_if,driver一直在请求transaction,一直在给if数据,但是interface不给力啊,master得不到总线的所有权,没法发数据了,反映到电脑上就是仿真卡住了。

后来,直接foce hgrant = 1,整个仿真就能跑通了。

你们看下你们的APB VIP的master或slave的interface上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卡死在monitor了。

请问为什么卡死在monitor会导致uvm send发不出去呢?这两个不应该是独立运行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monitor一直在运行

网友(2024-07-12):
sequence只是产生随机数据的,driver需要get到这个数据,当两者之间握手失败的话可能就卡死了。当然可能还存在其它原因。已经很久没有登录这个论坛了

网友(2025-07-21):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原因还是总线上。我连接axi_if和dut的时候只连接了时钟和其他axi信号。没有驱动复位信号,复位信号是X态。从波形图上也能看出来。正确驱动后就没问题了。

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原因大概率是总线上的信号没有正确驱动导致的,排查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下这个方向。

网友:
使用AXI VIP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从帖子的回答获得了灵感,后面发现时vip的master_if里面的internal_clk为X,后面cfg使得该时钟不是X后,可以正常发读写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