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5nm standard cell library如何选取?

楼主(2014-06-18):
我知道综合时有FF/SS/TT, 综合时用SS的, 可以通过set_min_library加上FF库,但是下面的55nm standard 库有6个corner, 请教大神综合时该用哪个库, 另外几个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综合一般用最差的库,保证setup

楼主:
用温度-40的还是125的?

网友(2017-02-12):
回复 楼主: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