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仿真图形如何取点,并且保存为.csv格式?

楼主(2014-06-18):
cadence中的仿真图形如何取点,并且保存为.csv格式?下图为cadence的仿真图

在上图中打开calculator的图形界面为
不知道怎么取数据?
用table取出来的数据只包含一个周期,以后的周期就不能取啦

网友(2014-08-11):
你这cadence看着好高端啊...有解决方法了么

网友:
楼主,大家搞这个
估计只有自己懂自己搞的小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新版本的cadence  其实新版本里本来可以和旧版本一样 可以导出来的  可能安装出现问题 所以以前的方法不行  新的方法就是把图形导出来  用别的软件处理一下

网友(2023-12-17):
用export导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