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ic5141 spectre仿真,高压mos管加载spice模型无法仿真

楼主(2014-06-18):
仿真需要用到一个高压功率mos管,我在analoglib里调用了nmos的symbol,然后加载了一个spice的mos模型,在文件头添加了“simulator lang=spice”,但是仿真时报了下图的错误:
应该是symbol和模型的引脚不匹配。

mos仿真模型:

后来调用了analoglib里的nmes,仿真可以跑,但是仿真结果感觉不太对。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2014-12-13):
人家model里器件只有三端,你调一个4端的器件肯定不行啊

网友:
2L正解。只需要将MOSFET的model改为4端器件即可,或者将netlist的第4端删掉也行。

网友(2015-08-16):
楼主,请问如何使用nmos的symbol加载spice模型。。。

网友:
同意三楼,改一下model,加一端即可。
另外 不需要这句 simulator lang=spice。

-------------------------------------------------------------------------------------------------
诚招模拟IC设计和应用工程师

要求:在沪,模拟、电源管理相关项目经验,实习、兼职、全职均可,
实习和兼职每周有30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

联系:mpew_semi@126.com

网友(2016-01-15):
回复 网友A:

   LZ,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LZ,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求共享啊

网友:
把spice model 加一端 即可

网友(2018-05-11):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照您说的方法在input.scs中去掉了一个引脚,但是仿真还有问题

网友:
从截图看,你的这个error跟MOS管并没有关系。

网友(2019-01-19):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9-04-04):
请问怎么在仿真的时候调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