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中多级非门连接,如何能防止综合优化成一个非门

楼主(2014-06-18):
在altera中,可以加,lcell防止多级非门被综合优化成一个非门,xilinx中应该怎么办,才能防止被综合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多非门,一般情况下,多余的非门会被优化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多级非门来产生震荡,那怎么样能不被综合呢,加buffer么。。

楼主:
求助啊。。应该加什么约束呢

网友:
类似于ring oscillator的东西?

网友:
在源代码里面相应的信号定义前加上(*keep="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