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1.3-6V下工作的bandgap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4-06-18):
求助啊!1.3-6V下工作的bandgap应该如何设计?
大家能否给点提示建议?帮忙推荐些相关的论文!如果采用运放的结构,运放的设计又应该考虑耐压和正常工作情况!如何进行设计?

网友:
1.3V~2V不加regulator,2v~3V加一级regulator,3V~4V加两级regulator。。。。

网友:
1. a pre-regulator to provide ~ 1~1.1V for bandgap.
2. a opa based bandgap that operates at 1~1.1V

mpig

网友:
1.1V bandgap reference paper for you reference A Low Voltage High Precision CMOS Bandgap.pdf (983.63 KB , 下载次数: 91 ) .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 我先看看论文 然后在请教你

网友(2016-07-25):
应该是要用CMOS结构。

网友(2021-03-01):
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