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6板子输出信号过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18):
在FPGA中输出的信号出现低于Ground和高于VCC的抖动,而且输出信号频率越高抖动越大,当输出50MHz的信号时,波形就变成相当差。并且Ground和Power也受到不小的影响。如何消除这种干扰,输出干净的波形?

网友:
DCI设了没?最后一级输出是不是寄存器输出,且锁定在IOB上?

网友:
反射导致的吧   串个电阻和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级是寄存器输出,综合时自动插了IO Buffer。 DCI是什么?IOB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硬件问题,如果输入的信号正常,不可能出现怎样的问题

网友:
输出电流过大了,可以减小输出电流的驱动强度,或者在传输线上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