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中采用CHOPPER技术 会引起频率抖动吗 ?

楼主(2014-06-18):
在1MHZ中的开关电源中,如果采用CHOPPER运放,
chopper频率约为300KHZ,
这样运放有失调, 那么chopper运放的输出应该会有抖动,

这种抖动会影响到开关频率的抖动吗 ?
也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占空比的变化。?
哪位 高手在开关电源中用过CHOPPER技术?
请不吝指教, 谢谢 !

网友:
看你这个运放做什么用?如果是做误差放大器的话,除非你的输出有个非常大的低通滤波器,否则我想会影响到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准CHOPPER应该也会吧

网友:
用于基准我想不会,但还要看你的调制器是怎么实现的,是否和这个基准相关?
基准电压即使由于CHOOPER有纹波,在被误差放大器积分之后也是被滤掉了(除非滤的不干净),但是如果你的斜坡信号等和基准电压有关,则也有可能会引起占空比抖动

网友:
chopper 基准的话,低通滤波器基本可以把纹波滤掉了,对环路影响不大

网友:
用chopper来将bandgap提高精度,以便节省CP时间吗?用途是L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 假如是300k的chopper,开关频率是1MHz,
基准的低通滤波器的RC设置多大合适呢?
我发现如果失调电压大,CHOPPER后,基准的纹波还是很大的。

网友(2015-05-14):
   有没有可能EA对300K的衰减足够大,甚至可能不需要RC去滤波呢?

网友:
chopper是用来降低失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