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Checks--Setup/Hold

楼主(2014-06-18):
菜鸟求教一个小问题:为什么要求Gating signal(UAND0/A) 在Clock signal(UAND0/B)CLKB的5ns下降沿以后到来,否则会有Clock gating hold check的violation? 还望各位大侠赐教。

waveform

waveform

logic

logic

网友:
Think about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 enable signal switches when clock is high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ree, 但是如果就按LZ的圖, 如果他和enable 在clk =1 的時候變, gated clk 會出現glitch

网友:
用icg 得了,不用考虑的这么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看这方面的资料,首先回到一个初始问题,Clock gating check 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去gate Clock节省动态功耗,那么就让与门变成“透明”逻辑,让Clock signal保持原来的频率和相位通过该与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gating signal应该一直保持高电平就是了;在需要gate Clock的时候再变成低电平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