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Hspice和CustomExplorer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HSPICE E-2010.12装了之后又装了CustomExplorer H-2013.03-SP2但是CustomExplorer H-2013.03-SP2打开波形速度非常慢,读取要很久很久,而且还会提示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错误状态

错误状态

网友:
I guess:

1. 打开波形速度非常慢,读取要很久很久
==>the waveform is very big, don't save all node.
2. error message
==>the os version and CustomExplorer need the same.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