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报告怎么查看?

楼主(2014-06-19):
写了一个程序,用ISE综合后产生的综合报告,但是不会看,想知道SLICE占用比例和是否冗余怎么看?综合报告:

Selected Device: 6slx45fgg484-3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Slice Registers:             283  out of 54576     0%

Number ofSlice LUTs:                  566  out of 27288     2%

    Numberused as Logic:               566  out of 27288     2%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ber of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636

   Number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353  out of   636    55%

   Numberwith an unused LUT:            70  out of   636    11%

   Number offully used LUT-FF pairs:   213  out of   636    33%

   Number ofunique control sets:        66

IO Utilization:

Number ofIOs:                          33

Number ofbonded IOBs:                  33  out of   316    10%

Specific Feature Utilization:

Number ofBUFG/BUFGCTRLs:                1  out of    16     6%

网友:
"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网友(2015-03-20):
Slice?没有,只能看reg和LUT

网友:
然后自己手动推算一下即可,根据你所用器件的Slice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