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 bipolar比例

楼主(2014-06-19):
请问各位大虾,bgr中bipolar的比例有做成1:15,即4x4的版图吗?如果可以,那么1的那个版图中放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If you care the mismatch of BJT, why not to use 1:8?

mpig

网友:
中心两个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1:8,1:24,那样最明确了,我只是想知道,4x4的这种做法可以吗?

网友:
Hi 小蝌蚪:

Got it.
I agree mikeppq's method.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呵

网友:
4×4还不如做成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