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通过参数传递调用xilinx ipcore

楼主(2014-06-19):
如题不用core gen调用

楼主:
没有人这样做过么?
altera的都可以。。

楼主:
用coregen建立的文件 管理代码的时候很麻烦啊
大家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时候特别方便啊

网友(2014-09-22):
回复 网友B:

   你找到方法了么,就是不调用coregen工具而例化xilinx的IP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