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FT中查看发生AU的具体位置

楼主(2014-06-19):
有什么命令能够在DFT中查看发生AU的具体位置?多谢啦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要到 Tmax 才能看到。话说刚看到这个问题反应不过来AU是什么,如果说DFT会清晰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啦,我们的设计是数模混合电路,那请问量产的话,数字电路部分的测试覆盖率一般做到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