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偏效应对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直流增益的影响

楼主(2014-06-19):
我在仿真一个PMOS输入对管的折叠共源共栅结构运放的直流增益时,发现NMOS共栅管体电位的接法会显著影响运放的增益(相差十倍)。
但是按照我的推论,运放的增益等于输入管的跨导gm乘以输出阻抗Rout,输入管的跨导不会变化,而输出阻抗Rout按照拉扎维(西交翻译版)书上71页的推导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Rout=[1+(gm2+gmb2)*ro2]*ro1+ro2。衬偏效应会影响MOS本身的跨导,我看了管子的工作状态,在有衬偏效应时gm+gmb,与没有衬偏效应是的gm基本相等。按照我上面的考虑,应该对直流增益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的问题:
1.我上面的推导做了很多的简化,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因素我没考虑到,才造成推论和仿真结果不一致?
2.Cadence仿真中看管子的工作状态时,gds和ron这两个参数什么关系?
先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结论很不合理啊,应该基本没有影响才对
检查dc operating point是否正确?
opamp 是open loop simulation 还是close loop simulation?

网友:
基本没有影响。<=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是闭环仿真,我再检查一下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多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如果应该没什么影响的话,有可能是我的工作点设置有问题,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MN4管子的Vds很大,有可能导致sub有漏电,增益会减小很多。
接成自阱会有所改善吧

网友:
your cascode is in linear...

网友:
影响主要是由于Vth变化吧 因为 VBS 不再是0了 这样的话 你的上面的NMOS的 VGS-Vth 就变化比较大 直流偏置点不一样了 是有可能增益变化很大的
建议LZ检查下直流偏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复,我使用的工艺师P衬N阱工艺,所有NMOS都只能在衬底上座。

网友:
有衬偏之后管子不在饱和区,增益自然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回复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同一个管子gds和ron的关系。我一直以为这两个参数是互为倒数的关系,但是我在做瞬态仿真看管子的工作状态时,这两个参数的乘积并不是1,而且会随着直流工作点的变化而变化。

我又查了一下资料,之前我的理解有错误。
gds是管子小信号输出阻抗的倒数;ron是管子大信号导通电阻。ro=1/gds,我之前把ro和ron两个参数搞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回复,已经检查了工作点的问题,是有些管子的工作状态不太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H:

bingo, you can not mix the large signal parameter and small signal parameter, the later is linear model, usually is not the real case, only trust the transient results.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