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C滤波器和半带滤波器级联实现抽取的疑问

楼主(2014-06-19):
抽取的实现一般是采用CIC滤波器和半带滤波器联合来实现的。如果单独使用CIC滤波就能实现抽取的功能了(比如抽取率为2),后面是否还需要跟上半带滤波器呢,如果需要,那半带滤波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现在有个项目,同事说必须要跟半带滤波器,而且要用多个半带滤波器级联来实现陡峭的过度带。而就我的理解陡峭的过度带可以在设计CIC的补偿滤波器的时候实现就可以了,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明白。
半带滤波器有用来实现陡峭过度带的功能吗?个人觉得要实现陡峭的过度带,为什么一定要用半带滤波器呢,普通的FIR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啊。在书上也没找到这方面的说明。

楼主:
难道问错地方了?

网友:
我认同你的想法,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半带滤波器的。其实选用哪种滤波器,我觉得关键看两点:1. 性能;2.开销。如果你一级普通FIR低通能够做到多级半带的性能,然后开销还比它小,那肯定前者是最佳选择。
当然,使用半带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有一半系数是0.运算量和开销都要少些。自己比较权衡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半波带滤波器是为了实现陡峭的过渡带,补偿滤波只是为了补偿CIC通带内的不平坦度。
CIC后只需要级联一个半波带滤波器,不需要级联多个。
半波带滤波器也是FIR滤波器,其特点是有近一半的抽头系数为零,因此相关常规的FIR滤波器可以节省近一半的抽头乘加电路。

网友(2017-07-07):
其实还是要看你处理的信号的特点是什么啦,半带滤波器可以在数据速率下降2倍的时候保证没有带外信号混叠进通带,并且消耗的逻辑资源是比较少的(抽头系数一半是0)

网友(2017-10-16):
最近正在看看滤波器的东西;
我的理解,CIC滤波器特性基本是FIX的,只有阶数和将采样率两个系数可变,大部分情况是无法满足系统需求的;
HBF就是FIR中的一种,而且在将采样率为2^N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最高效的FIR实现方式了;可以尝试去设计满系数FIR,我觉得理论上都不会比HBF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