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are cell 插入多少合适?

楼主(2014-06-19):
在ICC中插入spare cell, 多少合适,有没有一个依据,比方说百分比之类的?

网友:
个人公司经验:按实际module大小及其有可能做eco的概率大小添加;如果比较大且前端反馈可能做eco,可以多撒些,没有具体的百分比,关键所加的spare cell module中要包含eco时最有可能用到典型cell,比如SDFF,NAND,AND,XOR,INV等。一般将spare cell module直接例化到实际的module当中做placement。

网友A:
随便吧,一般几千到几万都行,

现在都是metal gate array 类型eco cell,不需要指定特殊的spare cell的,到时候可以任意改成cell的,

网友(2015-08-20):
请问版主,metal gate arrary 这个在哪个文档中可以查到,谢谢!

网友:
工艺和库决定的,你现在是什么工艺什么库

网友(2016-11-02):
也借楼问个问题,module里面例化了spare cell,PR以后发现比较分散,且不在当初例化的module里面或者周边,后续ECO要使用发现手动连线有些困难。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2019-06-03):
引用 网友A:
随便吧,一般几千到几万都行,

现在都是metal gate array 类型eco cell,不需要指定特殊的spare cell的, ...

这种类型的 spare cell 应该是使用起来更灵活,但大概率下成本更高一些吧;
因为指定类型的 spare cell ,如果需要做 ECO,通常只动到两层就可以,但是这种 metal gate eco cell 如果要做 ECO,至少要动到 三层,而且是地层金属

网友:
一般总数的5~6%左右吧,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直接定义常用的cells在一个spare module里,然后重复加入同样的spare module就可以了。

网友B:
gate array cell

有一種是GDCAP 平常是CAP  能ECO 變 logic cell

网友C(2020-03-26):
引用 网友B:
gate array cell

有一種是GDCAP 平常是CAP  能ECO 變 logic cell

请教下,gate arrary的cell,在做eco的时候,还是指定这些cell为spare cell 然后工具会自动替换?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A:
随便吧,一般几千到几万都行,

现在都是metal gate array 类型eco cell,不需要指定特殊的spare cell的, ...

问下版主大大在用metal gate array类型的eco cell时需要把eco cell映射成std cell ,文档中说的是使用icc_shell>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fill_lib/fill1x] \gate_array_master_type 1
icc_shell>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tdcell_lib/BUF1] \
gate_array_master_type 1
这种命令,但是我实际操作发现找不到lib_cell有gate_array_master_type 属性,所以设不成功。求指点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gate arrary的cell,在做eco的时候,还是指定这些cell为spare cell 然后工具会自动替换?

...

gate array到底是啥原理,可以任意改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