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 arduino智能家居教程2 温湿度篇

楼主(2014-06-19):
第一节我们介绍了如何搭建一个网关,有了网关,我们就可以为它添加各种传感器。这一期我们来DIY《智能温湿度》,这样就可以实时查看家中的温湿度了。

这次我们会用到NANO开发板和专用扩展板作为控制器,这样就很容易操作了。

下面是我们这次需要使用到的主要配件:

其他配件有: Micro USB线 X1、9V~12V/1A电源适配器X1

把nRF24L01模块插到NANO IO shield板子上的对应接口,再把NANO接到shield的插槽上,DHT11模块接到A2的电子积木接口上。

电路连接非常简单,需要注意的一点是DHT11的杜邦线连接A2的时候不要接反,G V S对应G + S。

最终如图:

在此顺便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的DHT11传感器有两种接口:通用3pin杜邦接口和4Pin grove接口。Grove接口有卡扣,可以有效防止接线松动。白色的接口线是专用的4pin转3pin grove。使用的时候选择其中一个接口即可。

硬件搭好了,接下来是安装驱动和烧写固件。

NANO驱动和库文件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nt6vydF 下载完成后解压出来。

NANO驱动安装步骤:
a、给NANO插上micro USB线连接电脑
b、右键点击“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打开“管理”
c、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端口com下会出现“USB Serial Port”
d、右击“USB Serial Port”,选择“更新安装驱动程序软件”
e、点击“浏览计算机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f、选择刚才解压出来的NANO驱动文件里面的文件夹。
g、点击确定或下一步,完成驱动安装

接下来,为NANO烧写固件(可随意修改源代码来实现你要的功能)
1、把下载的库解压放到你的arduino IDE目录下的libraries文件夹里面,例如我的路径是:D:\arduino-1.0.4\libraries
2、打开arduino软件,选择Tools->Serial Port->COMX
3、COMX就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CP2102的COM号
4、选择Tools->Board->Arduino Duemilanove w/ATmega328
5、把wenshidu文件(可用记事本打开)里面的源代码拷贝到arduino程序界面中
6、点击左边第一个编译按钮,如果程序编译成功就点击第二个下载按钮,就开始下载程序了。

至此,温湿度的硬件和程序都已经完成了,使用电源适配供电,连接之前做好的网关,如图所示:

最后,联网测试:
1、用手机或pc网页打开智能创客控制端m.znck007.com,并登陆你的账号
2、分别点击“家中温度”和“空气湿度”,你就可以看到温湿度信息了

楼主:
arduino智能家居教程1 网关篇  http://bbs.eetop.cn/thread-449395-1-1.html

网友(2014-10-10):
装一个,玩玩先。good idea

网友(2017-09-17):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