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测试覆盖率提高的疑问

楼主(2014-06-19):
请教各位大神,为了使scanrst能把所有触发器串起来,设计中多次使用rst_out = ASIC_TEST  ? rst_scan : Rstn;如图所示,  但是这样影响了测试覆盖率,扫描模式下,ASIC_TEST  常为1,产生许多相关的atpg_untestable,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消除这些AN吗?

网友:
一是不明白 rst 为什么要有两个
二是不明白 rst_out 为什么不是全局的
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可以把它们当作已经检测到进行分析

搜一下这个:“在设计中遵循DFT规则,提高错误检测覆盖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再描述的详细一些,对复位信号的选择如下图所示,  ,扫描模式下,ASIC_TEST常为1,产生很多相关的atpg_untestable,如mux的选择端,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消除这些A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