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里面的lvs的问题,不懂得怎么看,囧了,求指教

楼主(2014-06-19):
下面是我lvs出现的警告: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C I R C U I T   E X T R A C T I O N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810_ch9_break.lvs.report.ext
LAYOUT NAME:              810_ch9_break.calibre.db ('810_ch9_break')
CREATION TIME:            Thu Jun 19 05:15:25 2014
CURRENT DIRECTORY:        /home/fxwang/810/calibre
USER NAME:                fxwang
CALIBRE VERSION:          v2011.2_34.26    Wed Jul 6 05:20:56 PDT 2011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pwr_rails"
---------------------------------------------------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DVDD"  at location  (67.47,47.92)  on layer  "Metal1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SS"  at location  (67.445,105.705)  on layer  "Metal1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SS" at location (67.445,105.705) in cell "pwr_rails"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DVDD" at location (67.47,47.92) in cell "pwr_rails"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gpio_oly"
--------------------------------------------------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DVDD"  at location  (68.685,47.92)  on layer  "Metal1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DVDD" at location (68.685,47.92) in cell "gpio_oly"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sc_capl"
-------------------------------------------------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poff"  at location  (3.765,14.775)  on layer  "Metal1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poff" at location (3.765,14.775) in cell "sc_capl"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ipplscp_vss"
-----------------------------------------------------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DVDD"  at location  (1.97,13.68)  on layer  "Metal4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DD"  at location  (1.96,79.39)  on layer  "Metal4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SS"  at location  (1.91,91.14)  on layer  "Metal4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SS"  at location  (1.945,55.92)  on layer  "Metal4_Text"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SS" at location (1.91,91.14) in cell "ipplscp_vss"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SS" at location (1.945,55.92) in cell "ipplscp_vss"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DD" at location (1.96,79.39) in cell "ipplscp_vss"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DVDD" at location (1.97,13.68) in cell "ipplscp_vss"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ipplscp_vdd"
-----------------------------------------------------
WARNING:  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Net Id:  1
          (1)  name  "sdlow"  at location  (4.95,0)  on layer  "Metal1_Text"
          (2)  name  "VSS"  at location  (1.925,55.92)  on layer  "Metal4_Text"
          (3)  name  "VSS"  at location  (1.925,91.14)  on layer  "Metal4_Text"
          The name "sdlow" was assigned to the net.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ICV_34"
------------------------------------------------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ICV_31"
------------------------------------------------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DVDD" at location (0.26,109.165) in cell "dvss_oly"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DVDD" at location (2.265,47.76) in cell "posc_oly_m6"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810_ch9_break"
-------------------------------------------------------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lvs的rule是:
LAYOUT PATH  "810_ch9_break.calibre.db"
LAYOUT PRIMARY "810_ch9_break"
LAYOUT SYSTEM GDSII
SOURCE PATH "/home/fxwang/810/calibre/810_APR_data/810_ch9_break.cdl"
SOURCE PRIMARY "design_top"
SOURCE SYSTEM SPICE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LVS REPORT "810_ch9_break.lvs.report"
LVS REPORT OPTION NONE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NONE SOURCE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NONE LAYOUT
LVS REPORT MAXIMUM 200
LVS RECOGNIZE GATES SIMPLE
LVS ABORT ON SOFTCHK NO
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YES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SHOW SEED PROMOTIONS NO
LVS SHOW SEED PROMOTIONS MAXIMUM 50
LVS ISOLATE SHORTS NO
VIRTUAL CONNECT COLON NO
VIRTUAL CONNECT REPORT NO
LVS EXECUTE ERC YES
ERC RESULTS DATABASE "810_ch9_break.erc.results"
ERC SUMMARY REPORT "810_ch9_break.erc.summary" REPLACE HIER
ERC MAXIMUM RESULTS 1000
ERC MAXIMUM VERTEX 4096
DRC ICSTATION YES

楼主: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5         35            0            0

   Nets:       43367      43367           28           33
Instances:     4250       4250            0            0    MN(nmos_1p8)
                      699        699           27           27    MN(nmos_3p3)
                      152        152           27           27    R(ppolyf_u)
                          0          0            4            4    D(np_1p8)
                          4          4           13            8    D(pn_3p3)
                          0          0            0            4    PCORNER
                          0          0            0            1    PF32K09E
                          0          0            0            1    ringosc_rc
                     382        382            0          378    SPMN_2_2
                         0          0            0           27    _pmp4b

                  -------    -------    ---------    ---------
   Total Inst:      73406      73406          152          477

在版图里面宏单元和Cornell都有添加进去,但是两边还是对应不起来,而且大部分的错误都是出现在pad上面,这是对pad没处理好吗?

网友:
信息量太少,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网友:
0          0            0            4    PCORNER
                          0          0            0            1    PF32K09E
                          0          0            0            1    ringosc_rc

CORNER没必要放进来,那就是些metal连线而已,不是sch的cell
另外两个 PF32K09E和ringosc_rc为什么layout中没有,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报告,麻烦您帮忙看下,感觉问题都是出现在pad 和VDD  VSS  DVDD DVSS的信号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觉得奇怪,layout里面有的说,而且DRC的时候osc还出现错误了,我还改了呢

网友:
IO和core最好分开 LVS都跑过了之后top中的问题就好定位了 你这个看起来是版图里边缺东西

网友:
这样,你用hier模式跑,然后在lvs rule里加上
LVS BOX  PF32K09E ringosc_rc
看看LVS report出来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那两个模块LVS BOX掉,然后用hier模式跑,看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分别到处IO和core的信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pad是加esd保护的,他的二极管是不是会影响到呢?感觉我的规则文件里面的语法看不太懂了,这三段都放在文件里面了,是不是就第一段起作用了呢?
#IFDEF $IGNORE_DIO_M YES
   #DEFINE IGNORE_DIO_M
#ENDIF // $IGNORE_DIO_M YES

//    setenv IGNORE_FET_NF NO # [ NO || YES ]
//    setenv IGNORE_CAP_M NO # [ NO || YES ]
//    setenv IGNORE_DIO_M NO # [ NO || YES ]

// #DEFINE IGNORE_FET_NF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ignore mosfet property M and NF.
// #DEFINE IGNORE_CAP_M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ignore bipolar property M.
// #DEFINE IGNORE_DIO_M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ignore diode property 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上LVS BOX  PF32K09E ringosc_rc后再去掉重新运行怎么和之前没有加的时候,运行的结果不一样呢?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5         35            0            0

   Nets:            41950      41950           28           33

   Instances:        3420       3420            0            0    MN(nmos_1p8)
                      644        644           27           27    MN(nmos_3p3)
                     4990       4990            0            0    MP(pmos_1p8)
                      747        747            0            0    MP(pmos_3p3)
                      152        152           27           27    R(ppolyf_u)
                        0          0            4            4    D(np_1p8)
                        4          4           11            8    D(pn_3p3)
                        0          0            0            1    PF32K09E
                        0          0            0            1    ringosc_rc
                      382        382            0          378    SPMN_2_2
                        0          0            8            0    _pmp2b
                      104        104            0            0    _pmp2v
                        0          0           19            0    _pmp3b
                        0          0            0           27    _pmp4b
                        0          0           54            0    _smn2b

                  -------    -------    ---------    ---------
   Total Inst:      70601      70601          150          47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LVS BOX  PF32K09E ringosc_rc后,宏模块就可以匹配了,出现的错误也不太一样*************************************************************************************************************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5         35            0            0

   Nets:            41950      41950           28           33

   Instances:        3420       3420            0            0    MN(nmos_1p8)
                      644        644           27           27    MN(nmos_3p3)
                     4990       4990            0            0    MP(pmos_1p8)
                      747        747            0            0    MP(pmos_3p3)
                      152        152           27           27    R(ppolyf_u)
                        0          0            4            4    D(np_1p8)
                        4          4           11            8    D(pn_3p3)
                      382        382            0          378    SPMN_2_2
                        0          0            8            0    _pmp2b
                      104        104            0            0    _pmp2v
                        0          0           19            0    _pmp3b
                        0          0            0           27    _pmp4b
                        0          0           54            0    _smn2b
                  -------    -------    ---------    ---------
   Total Inst:      70603      70603          150          471

网友:
PF32K09E ringosc_rc对应的也是红叉哦,貌似还不对

你的两个Instances of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把含有diode的IO单独做一个LVS,确认你的rule的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跑来这边设定,定义不对呢,感觉设完后rule里面关于dio的信息还是没改的说!   如果单独做的话,netlist是不是也是选整个设计的呢,刚才去io库里面选了PVDD和设计的cdl作比较,出现的线的错误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里面的layout里面的pin都没有找到!
Layout Component Type:  PF32K09E (0 pins)
No Extra Pins.

Source Component Type:  PF32K09E (47 pins)
Source Extra Pins:      sio_i dout[7] dout[6] dout[5] dout[4] dout[3] dout[2] dout[1] dout[0] sera prog din[7] din[6] din[5] din[4]
                 din[3] din[2] din[1] din[0] mase cs sio_o sce nvstr tbit oe vnn sio_oen ae smten sclk addr[14] addr[13]
                 addr[12] addr[11] addr[10] addr[9] addr[8] addr[7] addr[6] addr[5] addr[4] addr[3] addr[2] addr[1] addr[0]
                 vdd

Layout Component Type:  ringosc_rc (0 pins)
No Extra Pins.

Source Component Type:  ringosc_rc (3 pins): clk vss vdd
Source Extra Pins:      clk vss vdd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选择整个设计的cdl,但是primary cell名字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这两个cell是独立的cell 么?还是flat的?能单独对其做lvs验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是空模块,我刚开看了下,有layout里面的pin在的说,和标准单元一样,单独做了一个库调用的,应该也可以用来单独做lv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两个空模块的话,你整体验证的时候只能LVS box做,这种layou里是空IP的,需要到foundry或者第三方vendor提供layout gds 数据merge的。
如果layout只有pin,那你单个模块是无法lvs的。只能整体上做。但是没有pin识别出来,那就得确认下是否layer用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yout是我用gds转过来的,到单独的模块里面看,pin还是有的,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include到cdl的宏模块的spi里面的端口是大写的,这边抽取出来的端口都是小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区分大小写的话应该没问题,起码要识别出pin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URCE CASE NO
LAYOUT CASE NO
在规则文件里面设了,也还是抽取不出pin出来。

网友:
如果两个cell都是full layout的话,你独立对其做lvs看看呢

网友:
请教楼主问题啦,drc lvs所需的rule file怎么创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calibre  interactive  》setup 》set environment里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文件的位置设置,然后保存成规则文件。具体内容该怎么设置,要根据自己的工艺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一下版主大人:
  我的flash和osc模块的gds之前使用与smic工艺的,然后我现在换成charter的工艺,会不会影响到lvs的结构呢?因为现在layout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宏单元的金属层信息的。

如果不可以,我要怎么导对应的gds呢?可以从mw库里面导吗?因为生成mw的lef的信息有根据chart的命名规则做了修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更换工艺,首先要考虑到的是gds对应的电路还能工作么?器件还能对应么?gds更换工艺好对应,无非就是layer map的修正,但是电路仿真要能工作啊。我们的目的不是凑一个gds完成lvs,而是首先要工作,然后才确认gds的lvs是否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好的,了解,谢谢版主大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pin识别出来了,是宏模块的pin 的label默认成了dg了,修改为ll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宏模块的pin识别出来了,lvs的结果没有改善,incorrect  net  电源地还是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推荐策略:如果电源地不短接的前提下,整体chip的label LVS都可以一一对应,所有macro cells包括IO cells用BOX来处理。然后分析lvs report。如果clear的前提下,再逐步放开box cell,直至lvs matched without box 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版主:看了论坛里面很详细的讲着map文件,其中的stream.map是不是用在icfb里面的stream in/out,还有另一个文件gds2layout.map的使用在ICC  write_stream的时候用呢?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ICC出来的gds只是metal和via,那就来个含metal和via信息的map,最后virtuoso中merge cell/macro的gds如果出来full gds的话,那map就要全的,当然CEL也得是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