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NC-sim 混仿求助 关于SIMVISION

楼主(2014-06-19):
我在用cadence混仿Serdes 的时候(AMS),仿真跑完以后马上保存了state,因为服务器不稳定。但是等下一次分析波形时,通过SIMVISION打开,在给模拟数据create-BUS 时,simvision就会自己关闭。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保存不当,还是服务器不行?(database大约68G)

网友(2015-08-06):
回复 楼主:

    求NC-sim安装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都是实验室服务器上的。我也没有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