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后,将某些信号设为don't touch表示疑惑

楼主(2014-06-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里有这样一段代码:
always@(*)
  begin:produce_cut_width
            if(!rst_n)
                     begin
                 cut_w   =      0                  ;
                     end
            else
                     begin
                              if(cut_posi==0)
                                       cut_w   =      0;
                              else if(|cut_posi[42:38])
                                       cut_w   =      3'd1;
                              else if(|cut_posi[37:32])
                                       cut_w   =      3'd2;
                              else if(|cut_posi[31:26])
                                       cut_w   =      3'd3;
                              else if(|cut_posi[25:20])
                                       cut_w   =      3'd4;
                              else if(|cut_posi[19:13])
                                       cut_w   =      3'd5;
                              else
                                       cut_w   =      3'd6;
                     end
  end
我发现我要是将这个写成组合逻辑,则经过DC后,cut_w信号就会被标志成don't touch。从而整个电路的延迟会变的特别大。而改为时序逻辑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脚本里面只对clk 和 rst_n设置了don't touch
因此在这里想问下:1、这个don't touch到底是什么意思,会造成什么结果。
                          2、为什么我写成组合逻辑后,报告中会出现cut_w这个信号是dont't touch 的啊?这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了

网友:
rst_n看上去是复位信号,设成dont touch后会将dont touch属性传递给连接的net,因为复位的负载一般很大造成这根信号上的延时看上去很大,可以使用set_ideal_network什么什么的命令,有点忘记了,综合时将时钟和复位设成ideal的信号。
还有给个小建议时钟和复位信号不要经过组合逻辑使用。具体原因忘记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t信号不要经过组合逻辑,是因为rst其实和clk一样,也要做rst tree。那么芯片各个地方的rst延时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好多东西都还不会,慢慢学吧。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