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导入STDCELL的CDL

楼主(2014-06-20):
大家好!
我手头有standard cell的cadence symbol和cmos_sch view,但cmos_sch只有pin没有电路。
fab也提供了cdl文件,但我该如何把它导进去呢?
我在CDL IN页面填写了Reference Lib为analogLib,Device-Map file是自己写的,只有nfet和pfet。

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我在CDL IN页面填写了Reference Lib为analogLib,Device-Map file是自己写的,只有nfet和pfet。
==>1. no connect line ?
     2. Reference Lib needs to have your process ex: XXX_018um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mpig,
1. What is connect line in map file? Can you provide an example?
2. May be the process is incomplete, it's not provided by foundry and from elsewhere. I just use it for study purpose.

网友:
Hi abcn101:

1. What is connect line in map file? Can you provide an example?
==>not in map file
       can you provide the schematic when your cdlin, and check the mos has connection line or not?
2. May be the process is incomplete, it's not provided by foundry and from elsewhere. I just use it for study purpose.
==>does the schematic has mos and the mos characteristic (w/l, type) is the same with your cdl?

mpig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我最近也要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It does have connect line and mos, the size is correct too.
    But some input has become output and output has become input, in schematic view.
   For example A is input in symbol but became output in sch,
   Y is output in symbol but became input in sch.

网友A:
Hi abcn101:

It does have connect line and mos, the size is correct too.
    But some input has become output and output has become input, in schematic view.
   For example A is input in symbol but became output in sch,
   Y is output in symbol but became input in sch.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I solve it manually.
Hope someone know how to solve it.

mpi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Device Map File中要写nfet和pfet?是因为你用的是analogLib吗??

如果我把reference Lib设定为PDK,那应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就看到网上怎么说的,
PDK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OK 3Q!

网友C:
我也遇到和楼主相似的问题,一是CDL导入不成功,二是symbol和schematic的port对不上
帮顶,同求解答。楼主方便的话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C:

  对不上可以自己改啊

网友D(2018-04-03):
确实啊,stdcell库里的symbol库,确实有symbol view是对的,也有cmos_sch视图,但是打开看只有引脚,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弄这个cmos_sch view 呢。
而且库里的总的.cdl文件不应该导入成schematic,因为你打开.cdl文件看的话,里面是没有单元输出输出端口的定义的,你导入就会有一些引脚错误(详细说来,它只会把写在单元名字后面的第一个端口看做输出,其他全部看做输入,也就是说如果单元有两个以上输出,那它的schematic就一定是错的)。这个问题我LVS的时候made me crazy 了两天。

网友:
回复 网友D:

   .SUBCKT NAND0 A B VDD VSS Y*.PININFO A:I B:I Y:O VDD:B VSS:B
MM0 Y A VDD VDD p18 w=40u l=180n m=1 fw=40u
MM1 Y B VDD VDD p18 w=40u l=180n m=1 fw=40u
MM3 net11 B VSS VSS n18 w=32u l=180n m=1 fw=32u
MM2 Y A net11 VSS n18 w=32u l=180n m=1 fw=32u
.ENDS

你可以试下我这种格式,第二行的PININFO就是定义pin的输入输出,一般没定义的时候使默认inputoutput,I是input,O是output,B是inputoutput

网友:
.SUBCKT NAND0 A B VDD VSS Y
*.PININFO A:I B:I Y:O VDD:B VSS:B
MM0 Y A VDD VDD p18 w=40u l=180n m=1 fw=40u
MM1 Y B VDD VDD p18 w=40u l=180n m=1 fw=40u
MM3 net11 B VSS VSS n18 w=32u l=180n m=1 fw=32u
MM2 Y A net11 VSS n18 w=32u l=180n m=1 fw=32u
.ENDS
可以用个我这种格式,PININFO是定义pin是输入还是输出的,没有定义时,默认是inputoutput类型。I和O对应input和output,B是inputoutput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知道那种格式,但是我的smic18 stdcell库里有个给的有所有单元.cdl文件没有*.PININFO那一行。我做LVS的时候是自己修正了才通过的。我是新手做的不规范,不知道规范的LVS咋做。

网友(2021-08-20):
cadence 中 Standard Cell 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abcn101:

It does have connect line and mos, the size is correct too.

大哥,cadence中怎么导入standardcell,我想看看基本逻辑门电路,可以说中文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啊,stdcell库里的symbol库,确实有symbol view是对的,也有cmos_sch视图,但是打开看只有引脚,既然这 ...

大哥,你说的好有道理,告诉我怎么导入能看逻辑电路图哇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和楼主相似的问题,一是CDL导入不成功,二是symbol和schematic的port对不上
帮顶,同求解答。楼主 ...

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