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是怎么仿真负载突变的?

楼主(2014-06-20):
用PWL电流源的话,输出电压会变负值,不好用。用mos管的话,寄生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spice里有没有描述开关的语句?

网友:
1. current source
2. res load

mpig

网友:
同意2楼,一般也就是用电流源或者电阻,或者两者并联,有可能还要并电容,具体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来设置,前提是电路是稳定的。输出电压变负值是摆率不够吧,PWL电流突变一般有斜坡,突变时间不能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仿真LDO的负载突变时的输出
有办法让电阻值突变吗?电流源突变的时间一般用多少,我用的1ns,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ns似乎有点小,电流变化应该没那么突然吧,我以前都是用1us或者0.1us,也不清楚实际情况。你可以仿真试试多长的上升时间才会不出现超出设定的过冲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了问了,你的电流是多少?我用的负载电流是1us或0.1us从0突变到500mA

网友:
一般用电流源做负载跳变模拟,也可以用电阻,用理想开关控制负载电阻突然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流是从0到2A左右,看来1ns突变有点太离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用理想开关控制,用什么语句描述?

网友(2014-12-19):
回复 网友B:

   我嘞个去,你从0突变到2A??确定是A不是mA级的??你的LDO太牛了…………

网友(2016-11-27):
Hspice的话,可以用VCRES